[求助] AMS IC618仿真不了

楼主(2022-12-01):
各位大神:
由于公司使用的是IC618环境,搜索不到相关AMS使用的教程,按其他教程执行到Netlist and Run
就不行了,出现如下错误,不知道该如何配置相关环境。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这个流程不对,你在Hierarchiy Editor的菜单上用AMS,等同于用了ncVlog的流程,最好用Analog Artist的仿真流程,所以... Launch ADE-L,设置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