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kill脚本小白

楼主(2022-12-01):
不知道这样写哪里出了错,skill小白,希望大神路过指点迷津!!!~~~

这是需求

这是需求

这是脚本

这是脚本

楼主:
这是根据前辈的一个脚本改良过的,希望设置成快捷键的形式来规避因为XL导致的不全屏。

网友A:
可试试ResizeWindow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GetEditCellView()

大神,我改了这一点,显示load成功了,但是我在窗口使用快捷键没有任何反应是怎么回事,CIW那边是t显示使用函数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试试ResizeWindow函数

感谢!这是个好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改了这一点,显示load成功了,但是我在窗口使用快捷键没有任何反应是怎么回事,CIW那边是t显示使 ...

打开新窗口的时候,窗口坐标就是你的代码决定的,enSetVal不会对你的现有窗口做动作,它只是设置一个环境变量,将所有schematic和layout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规定。如果你要对现有窗口操作,就用resize的做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新窗口的时候,窗口坐标就是你的代码决定的,enSetVal不会对你的现有窗口做动作,它只是设置一个环境 ...

好的,我现在改成了hiResizeWindow函数,他提示我*Error* hiResizeWindow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l") -ni代码如上,大神求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改成了hiResizeWindow函数,他提示我*Error* hiResizeWindow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 ...

原先那个cv~windowType是cv~>cellView,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获取的结果是window type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改成了hiResizeWindow函数,他提示我*Error* hiResizeWindow :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 ...

原先那个cv~windowType是cv~>cellView,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获取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那个cv~windowType是cv~>cellView,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获取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先那个cv~windowType是cv~>cellView,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获取的结果

使用hiGetCurrentWindow获取window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hiGetCurrentWindow获取windowId

  1.

网友:
对窗口的设置我正常是通过cdsenv文件和dfII里对workspace设置的,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