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奇怪错误

楼主(2022-12-01):
同一个脚本在自己做的测试库可以正常运行,但换成工艺库却bug。报错信息如下

楼主:
这个脚本是想来在mos的gate和aa交叠的地方补上一个MOSCKT,先整个简单版,把AA复制一下改成MOSCKT。在测试库可用。

楼主:
问下能看到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能看到图吗

看不到图的,你再上传下呢

楼主:
这里确实有错,变量shapelist在循环里会越加越多,把上一个的图的shape也画到下一个图里。可能是工艺库东西多循环超上限了,我再整一下

楼主:
破案了,是库里面有的cell不带layout,程序遇到就停止了。

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案了,是库里面有的cell不带layout,程序遇到就停止了。
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吗?
...

我完全照着你的代码试了一下,没有复现出你的这个报错。至于你说的遇到没有"layout“的cell就停止我觉得不是这个引起的,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layout" "" "a")这个函数如果cell地下没有"layout”的view的话只会返回"nil",同时会有warning,不会使程序终止,cv=nil,下面的代码就都是nil了。z

这里在cv=....之前加一个判断语句就行了:
if(member("layout" dbAllCellViews(libid cell) then cv=...

后面的代码可以优化一下,直接把找到的shape处理了,可以省一个foreach的时间
foreach(shape shapes
    if(car(shape~>lpp)=="AA" && cadr(shape~>lpp)=="drawing" then
        temp=dbCopyFig(shape cv)
        temp~>lpp=list("MOSCKT" "drawing")
    );end if
);end 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完全照着你的代码试了一下,没有复现出你的这个报错。至于你说的遇到没有"layout“的cell就停止我觉得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又学不少。
我想再请教一下:关于“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layout" "" "a")中cv的值和dbclose(cv)的关系”我做了三个测试,程序在library下所有cell都有layout的情况下可以运行,但如果有cell不包含layout,那么dbClose(cv)/dbSave(cv)程序就会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又学不少。
我想再请教一下:关于“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layout"  ...

从代码上看正常来说即使cell没有"layout"的view也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如果cell底下没有"layout”这个view,就通过不了"if(member(...)"的判断条件,那么if里面的代码是不会执行的,dbSave(cv)和dbClose(cv)也在if的结构体里,所以也不会执行!
你说做了3个测试,是否是报错的那个测试你把dbSave(cv)和dbClose(cv)放if结构体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