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高频psrr

楼主(2022-12-01):
最近在做一个bandgap,dc的psrr有差不多-60db,但是稍微高频比如1khz就只有-20db,尝试了一些方法可以改善低频的,但是高频的一直很差。想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高频的psrr吗

楼主:
补充:论坛有人说在输出端接RC滤波器,请问是接在VBG处?我尝试接入电容电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A:
你的电路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长啥样?

参考一篇论文的结构,这个输出加电容是接在VBG?尝试了一阶低通滤波,没有效果,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B:
先查 工作点,再拓展带宽看看吧

网友:
cascode  , or use pre_regulator  impro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 工作点,再拓展带宽看看吧

你好,请问是说检查环路带宽吗?还是运放带宽?工作点检查具体要检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