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LDO的运放的名字及相关资料

楼主(2022-12-02):
VB1与VB2为电压偏置,运放第二级的负载是一个二极管与负载电流采样管的并联,是否有这种结构相关论文与资料呢?

网友A:
最初LDO都用固定偏置,随着静态功耗要求越来越低,提出了动态偏置的要求。你这仅仅是第二级采用了动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初LDO都用固定偏置,随着静态功耗要求越来越低,提出了动态偏置的要求。你这仅仅是第二级采用了动态偏置 ...

这个电路其实第一级第二级都采用了动态偏置的结构,第二级我没有看明白,所以想问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