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DRC

楼主(2022-12-02):
请问一下各位专家:
在Virtuoso 中画的圆弧,用Calibre忽略对它的DRC检查

网友A:
我是小白,说的不一定对。
圆弧实际也是多边形,所以应该没法判断。只能判断正交,也就是矩形,所以如果你没有其他多边形要检查的话,可以只检查矩形。
或者把某一个图层作为专用的不检查图层,把你不想检查的区域覆盖上,也可以屏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说的不一定对。
圆弧实际也是多边形,所以应该没法判断。只能判断正交,也就是矩形,所以如果你 ...

谢谢你的回复
用不需要检查的Layer来做,是个不错的方法。
只是这个layer还是需要考虑到跟其它layer的距离或者其它要求的, 所以, 有没有可以修改rule file来实现忽略掉这个drc问题的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用不需要检查的Layer来做,是个不错的方法。
只是这个layer还是需要考虑到跟其它layer的距 ...

我的意思并不是用不需要检查的layer来画弧形,而是用一个不需要检查的layer覆盖在弧形上,然后修改rule file,对你要检查的layer先进行一个NOT的布尔运算,减去覆盖圆弧的layer后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并不是用不需要检查的layer来画弧形,而是用一个不需要检查的layer覆盖在弧形上,然后修改rule f ...

谢谢~
可以说的具体些吗?怎样修改rule 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以说的具体些吗?怎样修改rule 文件?

比如检查layer1,用layer2屏蔽,那就在规则文件里加一句layer3=layer1 NOT layer2,再把原本对layer1的检查语句中的layer1改成laye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检查layer1,用layer2屏蔽,那就在规则文件里加一句layer3=layer1 NOT layer2,再把原本对layer1的检 ...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