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设计ESD二极管选择

楼主(2022-12-02):
小生做GaAs单芯片设计,经常为ESD二极管串的选择而烦恼。一般都是参考别人的设计。
在此有几个问题:
1.VCC工作电压与ESD二极管数量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具体公式和经验算法
2.对于反向二极管串构成的ESD电路,正向和反向二极管数量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经验公式?
3.二极管数量过多或者过少对射频电路的影响?

网友:
个人理解,不一定对哈
先看IO口有无DC,有DC那确保不要漏电,1.2*N>V_DC必须,PVT数据看下留够余量。对于只有RF没有DC得IO,比如RF_IN,那2R2F(2 反2 正)我觉得就够了,1R1F也可以,就看你关心的频率下寄生电容敏感不。同时又DC又有RF这种比如VCC1/2,先不要挂ESD,仿真画一下摆幅,正向二极管数量要保证不钳位电压,限制你的Psat啥的。至于反向接地的,接一个不就好了?只要不钳位电压就是足够了,叠管子多了占面积,而且天线极端失配情况下,要是你的RF管子扛不住,二极管又不削波,烧片子的
管子叠多了,ESD性能也会略微退化,比如你管子尺寸卡着1kV做的,那叠多就得小心,稳妥点把尺寸加大一些,以防回片ESD挂了,大腿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