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求帮忙分析下脚本,做为初学者有些想请教的问题~

楼主(2022-12-02):
AddMosM1这个脚本,功能是在mos的S/D/G上加盖一层metal1,并且加宽。算法好像是获取mos的所有shapes,然后获取其中的metal1,然后将这层metal1复制了放进一个新建的cell内,再调用进来盖在mos上面,再打散?
想请教我分析的前半部分正确吗,标红部分的问题可以帮忙解决吗?@amodaman 大神求助~

网友A:
第一个两个参数是foreach循环的用法,foreach(变量   已知list   条件),这里的obj是变量,objs是前面的获取到的器件信息,obj~>objType,前面已经把器件的所有信息赋值给objs,objs又赋值给了obj,所以用~>获取你想要的信息即可。~>可以理解为查看的意思。~>xx~>xx~>xx就像一层一层的子集合。

网友:
中间那部分我也没搞懂啥意思,感觉像是考虑了器件旋转的坐标会发生改变的情况,R0是不旋转时,R90是旋转90度,以此类推。

网友:
刚开始学习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两个参数是foreach循环的用法,foreach(变量   已知list   条件),这里的obj是变量,objs是前面的 ...

好滴,学到了   obj~>objType我怎么知道参数obj下面的物体类型就是对应的objType,怎么检索的呢

网友:
先夸一句中文红字写的好漂亮,比我写的好。

到底要问什么问题,一个一个问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学到了   obj~>objType我怎么知道参数obj下面的物体类型就是对应的objType,怎么检索的呢

obj~>objType后面的==“instance”就是筛选你想要的Type,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obj的类型为instance则会继续执行执行下面的操作。

网友:
第一个问题,foreach(obj objs 的意思就是从objs 列表中遍历其所有的元素,每个元素都在下面的计算中叫 obj参与计算。这是一般C 语言的用法,没什么奇怪的。查一下foreach函数的用法就知道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obj ~>objType下面到底有多少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业界很多人都很奇怪Cadence的数据结构。我如果想知道,都用obj~>? (一个问号) 去看一下它下面有哪些member属性,或者用obj~>?? (两个问号)看一下这些member属性有什么值。

网友B:
第三个问题,从obj到master,到shapes是如何找的,是按照我第二问题的回答的方法,在Cadence的数据库结构中自由航行而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问题,从obj到master,到shapes是如何找的,是按照我第二问题的回答的方法,在Cadence的数据库结构中 ...

好滴,说的是这种结构吗,我这里找到了obj-objTpye

网友:
顶,同刚学skill

网友C:
请问一下里面有一句transform=nil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里面有一句transform=nil是什么意思呀?

生成一个空的list,这样就可以在后面将其他东西添加进这个li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成一个空的list,这样就可以在后面将其他东西添加进这个lis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