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实际的电压源,vcres的用法

楼主(2022-12-02):
本人在设计一个限制输入电压不变的仿真电路,想要一个实际的电压源,以此满足负载拉电流,导致输入电压源的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大而减小;
实际电源的内阻会根据电压进行调整,因此想要使用analoglib中的vcres这个器件,但是不会设计其参数,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3-03-14):
现在懂了,只需要把V/R这个参数设置为1,这样控制电压源控制输出的电阻就是电压源的电压

网友A(2025-03-11):
楼主,怎么做成阻值随时间变化,连续的阻值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做成阻值随时间变化,连续的阻值变化

电压源用Vsource的PWL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