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读入vcd file做dynamic出现ERROR

楼主(2022-12-02):
第一次使用Voltus做功耗分析,按照网上给建议进行设置,但是出现FATAL ERROR(VOLTUS_POWER-2145):Found zero toggles.Aborting the analysis.

网友:
0翻转 是不是vcd没标上
-scop指向正确吗

网友:
开verdi看看scope name对不对

网友:
TCL command failed,看看发生了什么错误?

网友:
scope看看,再就是选择的时间段是不是不对

网友(2023-11-25):
你好 我也遇到这个相似问题了 ,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