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要跑DRC时不想检测一些层,如何屏蔽掉,如何修改drc rules?

楼主(2022-12-02):
问题如上标题,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找到DRC 里面的 layers文件,用note pad或者记事本打开,把里面对应层删除掉,DRC 不去读取这层,就不会

比如 不想看HVN 这层,假设这层对应的GDS 是15 date type是 1,就把下面这句删掉,DRC 就读不到HVN的这层了。
LAYER MAP 15 DATATYPE 1 3151
LAYER HVN 3151

记得备份,不要在原来文件上改,

网友B:
在相应的语句中把不想要的层次NOT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相应的语句中把不想要的层次NOT掉

就是不知道那些语句是可以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DRC 里面的 layers文件,用note pad或者记事本打开,把里面对应层删除掉,DRC 不去读取这层,就不会

...

感谢大佬~~~

网友:
drc unselect check by layer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