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防地线波动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2-12-02):
芯片在工作过程中,由于整个模块的功能,地线会有波动,这严重影响了芯片的正常工作。请问论坛各位大神有没有专门为这种设计的抗地线波动的电路?有无参考文献?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源完整性分析。涉及范围非常广,电路,版图,封装,PCB,射频都有可能影响。主要看芯片功能,芯片越先进涉及范围越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源完整性分析。涉及范围非常广,电路,版图,封装,PCB,射频都有可能影响。主要看芯片功能,芯 ...

您了解到的有专门的电路方面的设计吗?

网友B:
Groundbouncing  ???
1.     Analog 独立 GND pad
2.     Bonding wire 多打 , 降低 Bonding wire 电感
3.     Reduce switch 的current, digital circuit 分开CLOCK动 降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oundbouncing  ???1.     Analog 独立 GND pad  2.     Bonding wire 多打 , 降低 Bonding wire 电感3.   ...

1、2点懂了,第三点降低switch的电流具体指什么意思?是指地线的电流吗?还想请问一下之前看到一种地线电流自动补偿的办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您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点懂了,第三点降低switch的电流具体指什么意思?是指地线的电流吗?还想请问一下之前看到一种地线电 ...

就降低 digital 数码 电路 switch current . 一般如digital  一起动 同步设计 (多数数码都如此) , 瞬间电流都很大的 . 如果 只有一个GND_PAD ,  ground bouncing 会不小, 如果数码那非同步设计, 可降低瞬间转态电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降低 digital 数码 电路 switch current . 一般如digital  一起动  同步设计 (多数数码都如此) , 瞬间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