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怎么才能多个进程一起跑?

楼主(2022-12-02):
我在本地服务器开了3个Terminal,每个Terminal下用Innovus分别跑不同的设计(总共3个设计),有2个terminal里面跑的都是正常的,但是第3个Terminal里就提示说”Using gdb“ 然后卡死,这是log文件里的一段,当时正在运行”place_opt_design“指令:

Iteration 10: Total net bbox = 2.785e+07 (1.39e+07 1.40e+07)
              Est.  stn bbox = 3.847e+07 (1.93e+07 1.92e+07)
              cpu = 0:00:01.2 real = 0:00:02.0 mem = 10570.7M
Iteration 11: Total net bbox = 2.921e+07 (1.50e+07 1.42e+07)
              Est.  stn bbox = 4.073e+07 (2.10e+07 1.97e+07)
              cpu = 0:57:53 real = 0:06:33 mem = 10580.1M
Iteration 12: Total net bbox = 2.921e+07 (1.50e+07 1.42e+07)
              Est.  stn bbox = 4.073e+07 (2.10e+07 1.97e+07)
              cpu = 0:00:01.3 real = 0:00:02.0 mem = 10580.1M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0xfc83a5b]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syStackTrace+0x5a)[0xfc83e51]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0x40836c5]
/lib/x86_64-linux-gnu/libpthread.so.0(+0x14420)[0x7f707012c420]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_ZN8spTiming15DelayCalculator18NetArcGradientIterC2ERS0_j+0x221)[0x969e491]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_ZN8spTiming21GradientUpdateServiceIdE19processSimpleNetArcEj+0x40)[0x95a1c90]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0x95c4d0b]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_ZN8spThread12spThreadPool6WorkerIvE4loopEv+0xc7)[0x9048617]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lib/64bit/libnffr.so(execute_native_thread_routine+0x20)[0x7f70758ddb60]
/usr/cadence/INNOVUS/INNOVUS1810/tools.lnx86/innovus/bin/64bit/innovus[0x4312c09]
/lib/x86_64-linux-gnu/libpthread.so.0(+0x8609)[0x7f7070120609]
/lib/x86_64-linux-gnu/libc.so.6(clone+0x43)[0x7f706f9f5133]
========================================
                gdb
========================================
Using: gdb
*** Stack trace:

请问这是因为license限制了同时运行的进程数吗?如果是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同时在3个或以上的Terminal里同时跑Innovus?
Innovus和license都在本地服务器,我更早以前试过用64个线程一起跑一个设计,能正常跑完的。现在这3个Terminal里的Innovus都设置成8个线程并行,总共是8*3=24个线程,应该是小于license限制的最大线程数的。

完整的日志:https://docs.qq.com/document/DY3F3TllZS3NzT0VS
我用的License:https://docs.qq.com/document/DY1lZUUdaRHZtSkpy

楼主:
我自己找到办法了,是内存里的stack空间不够了。
Ubuntu Terminal 下,用 ulimit -a 指令查看包括stack size在内的内存空间信息。我这里显示stack size只有8192 kB,用ulimit -s unlimited 将stack size设置成无限,之后问题得到解决
2023-01-03 更新:
每次重启后 ulimit -a 中的设置会重置,所以想用cadence的CAD的话要在每次启动后重新设置 stack size
2023-01-13 更新:
这个问题又出现了……跑某些design的时候还是会跳 Using: gdb

楼主(2023-01-24):
引用 网友A:
라이선스는 아래와 같이 유동적이어야 합니다.
또한 라이센스 형식에서 V7.1_LK=0 및 SIGN2=0인 라이센스 ...

大哥,能不能发一下中文或者英文,韩文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