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2-12-02):
我知道是原理图与版图上相对应不一致,但是不明白这个Nets指的的什么,ports指的是输入端口,instances指的是器件原理图和版图如下所示,我自己核对了很多遍,两者是相会对应上的,但是LVS验证的时候又确实报了两者不一致的错误

这是绘制版图的报错

这是绘制版图的报错

这是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这是版图

这是版图

网友:
NET就是连线,一般版图会比电路图多得多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可做成standcell,试着弄一下
net错误是连线错误 ,ports错误一般是PIN是否错误,instances错误一般是器件类型、器件属性、器件个数等错误,
我一般是先解决ports错误,再net错误,上述如有问题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这不是个数字的模块么,怎么都分散开来了画,数字模块应该追求面积最优吧

网友:
这个就是ports,net一般指用金属层去连接各个mos管得,一般性版图中会比电路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