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各位大神如何提高这个运放的带驱动能力

楼主(2022-12-02):
我现在搭了一个二级运放 主要要求是低功耗 低噪声现在其他指标都好了 然后现在又要求带1k电阻和50pf电容负载 而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静态电流需要小于100ua 求各位大神帮忙给点意见 !!!

楼主: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 再发一次

网友:
考虑将输出改为推挽式输出结构?

网友:
就这点功耗,从漏极输出是不可能实现这么重带载的,因为即便你把100uA全部流过1k电阻,也仅仅产生100mV压降,这个压降又是从drain到地的,管子基本已经线性区了。还没说pvt的事儿呢

网友(2023-02-01):
楼主是本科还是硕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