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M test bench

楼主(2022-12-02):
相仿一下CDM对电路的影响,请哪位大佬给一个CDM pulse产生的等效电路?

网友:
CDM的仿真是业界的一大难题。无论是AEC还是JEDEC的CDM测试详规都要求电场激发 ,据我所知cadence现阶段没法仿电场,HFSS又不适合仿真半导体芯片。目前只有Sentaurus可以仿真器件级别的CDM,整个芯片的CDM现在还没法仿真。

网友:
直接拿wafer或芯片上FI-CDM测试机台上测试验证最为合适。现有的仿真软件无法cover到芯片所有ESD相关的电气参数,尤其是wafer生产制程的影响因素。

网友(2023-01-03):
CDM仿真比较不准,之前我也拿到过类似的test bench,仿真结果跟实测结果不match。
而且模型里面需要知道整颗芯片的等效电容大小,这个就比较难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