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画版图出现鼠标拖影

楼主(2022-12-02):
最近经常遇到这种鼠标拖影的问题,鼠标一移动就有如图的轨迹,操作也很卡,有没有大神知道解决办法啊,图中的黄点就是鼠标的轨迹

楼主:
忘了贴图,这就补上

楼主:
重启确实能解决,但是好多任务在跑,不方便重启,想找不重启的方法

网友:
清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清一下内存

楼主:
多谢,但是清内存是指清除virtuoso内部缓存吗,还是清理服务器内存(内存buffer?),还是清除服务器swa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是清内存是指清除virtuoso内部缓存吗,还是清理服务器内存(内存buffer?),还是清除服务器swap ...

先软件后服务器的内存吧

网友:
在环境变量中添加以下命令行:
setenv QT_SCALE_FACTOR 1
然后source一下环境变量重启cadence virtuoso应该就可以解决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