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lvs的问题

楼主(2022-12-02):
请教lvs时,power nets 和ground nets写了有什么作用?我看没写好像也不影响lvs结果。

网友:
LVS的rule file里有,所以在这里写不写都行。但有时候电路和版图里用到文件里没有的电源和地的话,就要自己加上去

网友:
这个是用于存在多电位存在的时候用的

网友A:
声明VDD和VSS对于ERC检查,特别是Path Check、Nwell和衬底的接地是否正确等都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VDD和VSS对于ERC检查,特别是Path Check、Nwell和衬底的接地是否正确等都是有作用的。 ...

谢谢,再问一下,一般ldo的输出电压,需要在lvs那里声明为power ne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一般ldo的输出电压,需要在lvs那里声明为power net吗?

LDO的输出电压可以声明为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