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保存的仿真状态打不开

楼主(2022-12-02):
我在对电路的仿真ADE保存了状态

但是,后面我再次使用时打不开我保存的状态state

我点击我保存的状态,会报如下的warning:

*WARNING* ddsServOpen: Unable to find the master file for test_lib/tb_mos/spectre_state1.

求指点

网友A:
选中后右键,Open with .. 选ADE 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后右键,Open with .. 选ADE state

还是不行,Open with... 这个选项都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Open with... 这个选项都是灰色的。。。

你可以先开一个ADE L 然后再load这个

网友(2023-02-07):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Open with... 这个选项都是灰色的。。。

应该是没保存了,保存状态后后面会显示文件大小,我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2025-05-27):
兄弟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