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与schematic器件对应关系丢失

楼主(2022-12-02):
之前别人排好版的layout,我打开之后layout与schematic器件对应关系丢失,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如果不是gds导入的,可以重新绑定。如果是gds导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参考下,在layout_xl的环境下

网友C:
有几种法子:1打开电路,在电路上打开layout_XL,然后在Layout那部分选择open exsiting,应该就可以了。要是有cell,还得在Layout页面的Laucnch-Confingure Physical Hierarchy里更新一下cell库。
2.器件不多的话,,随便选择一个器件,右键:update-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里,左边选择电路中的器件,右边选择版图里的器件,一个个Bind就行了,可以一对多。PIN对应的连线也可以改,挺麻烦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在layout_xl的环境下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种法子:1打开电路,在电路上打开layout_XL,然后在Layout那部分选择open exsiting,应该就可以了。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gds导入的,可以重新绑定。如果是gds导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不是gds导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gds导入的

那你自己可以重新进行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在layout_xl的环境下

这个小技巧学习了

网友:
gds導入好像不好用啊會丟失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