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输出随着温度变化是一条斜线的原因是什么呀?

楼主(2022-12-02):
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A:
正温度系数比负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温度系数比负的大了

如何做修改呢

网友B:
增大vbe系数,或者减小delte vbe系数,把公式写出来,很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vbe系数,或者减小delte vbe系数,把公式写出来,很好调。

嗯嗯,已经调好了,谢谢
准备做高阶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