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CADVM补丁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界面

楼主(2022-12-03):
安装ICADVM补丁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界面,是不是没有安装成功,该怎么办?

网友:
安装包错误,如果可以的话,从IC618里找找有没有相同名字的安装包,替换重新安装就好了。

网友:
安装包损坏,重新下载试下

网友:
老哥解决了吗?我们的问题一模一样,整了好久都不行,快哭了T﹏T

网友A:
I checked, indeed such an error can appear if you already have an older version installed. Upgrading an old version is not the right way.
The solution is simple and true for most of the software from this vendor. (I have tested this solution many times already).
1) Before installing the newer version, you must uninstall the old one.
2) You should start the installation with the newest update, and then when the installer asks you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base version, do it.
Problem solved. Just check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hecked, indeed such an error can appear if you already have an older version installed. Upgrading ...

请问这个软件装在虚拟机里面是不是非常卡

网友B:
请问这个liscence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liscence是怎么解决的

我还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hecked, indeed such an error can appear if you already have an older version installed. Upgrading ...

请问你有安装破解教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