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更新补丁后不能启动

楼主(2022-12-03):
Virtuoso更新补丁后又重新破解了一遍,不能启动.

网友A:
linux缺了so库文件,挺常见的,自己用百度或者谷x搜,大把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缺了so库文件,挺常见的,自己用百度或者谷x搜,大把的解决方案

我是在虚拟机的virtuoso上装的补丁,之前应该安过的

网友:
find /lib -name libssl.so搜一下库里头有没有这个文件呗!我的搜出来是:libssl-dev: /usr/lib/x86_64-linux-gnu/libssl.so。你有可能没安装libssl-dev。或者自己建立软连接可以:ln -s /usr/lib/x86_64-linux-gnu/libssl.so.x /usr/lib/x86_64-linux-gnu/libssl.so

网友B:
yum install openssl-devel

就行

网友C(2024-01-05):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是安装了补丁,然后virtuoso启动就闪退。
我是用论坛里面base的patch去破解的,现在启动不了了,是破解的原因吗?
请问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是安装了补丁,然后virtuoso启动就闪退。
我是用论坛里面base的patch去破解的,现在启动 ...

我没遇到

网友:
我后来在论坛里面找到了1.3的patch,破解后就能启动了,应该是原先的脚本不支持补丁破解。

网友(2024-06-22):
引用 网友B:
yum install openssl-devel

就行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