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解决一个10bit SAR ADC在第二个转换周期出现了错误

楼主(2022-12-03):
最近设计了一款10 bit 的SAR ADC,使用的开关时序是单调时序,仿真条件是fs=100MHz,采样时间设置的是1ns,输出入分别输入频率为500kHz,幅值为500mV的正弦差分信号,第一次转换时DAC阵列的输出电压能按照每次比较结果正确切换开关,但是第二次转换周期开始,发现MSB位在比较时,VIP和VIN均发生下拉至GND,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查查绿线对应的控制信号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明显是MSB的时候两边同时动了,按理说应该只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绿线对应的控制信号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明显是MSB的时候两边同时动了,按理说应该只动一边, ...

我刚刚查看了VIP每次转换时的切换信号,发现第二次转换时outp明明是低电平,结果CP1却转换成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DAC控制逻辑有问题,可是第一次转换就没有问题

DAC控制逻辑

DAC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