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或ROM 的boot code 是用来干嘛的啊?

楼主(2022-12-03):
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
RAM或ROM 的boot code是在bootloader运行前运行的,负责初始bootloader运行需要的环境和载入bootloader。
系统的启动流程arm的:
设备上电->bootcode->bootloader->osloader->kernel->system level application->user level application

x86
设备上电->bios/uefi->osloader->kernel->system level application->user level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