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性能指标对比

楼主(2022-12-03):
下面两种比较器的性能指标有什么差异呢,为啥,欢迎讨论

网友A:
一个是共源极的差分对输入,一个是共栅极的输入,Gm差远了,性能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共源极的差分对输入,一个是共栅极的输入,Gm差远了,性能差了很多。 ...

共源级和共栅极的Gm不是差不多吗,只是有正负的差别。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