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网络和元器件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03):
我在画完与非门的版图以后跑LVS时报了5个错,不知如何解决,烦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下面是错误截图和LVS result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yfm1
SOURCE CELL NAME:         yfm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6         6

Instances:          2         2         MN (4 pins)
                     2         2         MP (4 pins)
                     1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5         4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5         6    *

Instances:          0         1    *    MN (4 pins)
                     0         1    *    MP (4 pins)
                     0         1    *    _invv (4 pins)
                     1         0    *    _nand2v (5 pins)
                ------    ------
Total Inst:         1         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0            0

   Nets:                5          5            0            1

   Instances:           0          0            0            1    MN(n12)
                        0          0            0            1    MP(p12)
                        0          0            0            1    _invv
                        0          0            1            0    _nand2v
                  -------    -------    ---------    ---------
   Total Inst:          0          0            1            3

o Statistics:

   1 layout instance was filtered and its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gnd out ina inb

网友A:
电路NM1的衬偏接到了S端,NM0的S端接gnd,两个会softconnect,lvs衬偏的net就会有问题,不做特殊用的与非门衬偏建议都接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NM1的衬偏接到了S端,NM0的S端接gnd,两个会softconnect,lvs衬偏的net就会有问题,不做特殊用的与非门 ...

什么意思,我刚接触这个,不太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您嘞

网友:
电路有问题,MN1的B端应该接gnd

网友:
我猜是MNM1的衬底在schematic中接错了,没有接地, 而版图中画成了接地(是对的)。所以在schematic中多出来一个net12的节点,在版图中没有这个节点。

网友:
支持楼上,楼主可以先检查下原理图的连线有没有接正确,重新生成网表,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连接错误。再就是一个版图里的lable的“+”符号要标在接口内。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没出现了,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版图上连线连的是GND,但是在LVS上却是显示我们连接在VDD上,这个是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