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E里cdf参数这个oxide.sp.3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2022-12-03):
最近想用PAS Graphical Technology Editor(GTE)制作pcell,在看一个mos管的例子(9楼)里面看到oxide.sp.3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是不是我的GTE版本太老了看不了这个,里面有个_drc.gte也打不开,会不会在里面,有没有老版本gte制作pcell的例子啊

网友A:
这个是所指CDF参数被赋予的值,,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字符串,不需要在哪里定义。这个值来源于工艺PDK的DRC规则,应该是某个氧化层间距检查的规则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所指CDF参数被赋予的值,,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字符串,不需要在哪里定义。这个值来源于工艺PDK的DRC规 ...

是的,我这个老版本gte打不开那个定义drc的gte文件,或许老版本的gte不能定义,用的其他方法,导出成pdk的时候也提示需要用新版本的g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