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cds.lib问题

楼主(2022-12-04):
各位大神好,本人用的是ic617,cds.lib从share文件里边复制了之后,在工作目录里边打开没有基本的模型库。如下图所示,求解答。

网友:
那还是要看cds.lib的内容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你在你library path里面添加那个share里面的cds.lib,然后在另存为到自己目录下覆盖。再重新打开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已经解决。就是在自己的工作目录所在的文件夹里建立一个cds.lib。然后include cadence所自带的工艺库即可,第三行是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已经解决。就是在自己的工作目录所在的文件夹里建立一个cds.lib。然后include cadence所自带 ...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能否具体解答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能否具体解答一下呢

创建一个cds.lib,然后include我发的图片的第三行。应该就可以把软件自带的工艺库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建一个cds.lib,然后include我发的图片的第三行。应该就可以把软件自带的工艺库搞定了。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