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老哥,给PLL供电的LDO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2-12-04):
我目前采用的LDO是片外补偿电容,片外连接到补偿电容的线组是10mΩ,片内连接到10mΩ线组的连线线组给了1Ω。然我把PLL的模拟电压接在1Ω线阻的坐标,发现输出的电压波动很大,而1Ω线组和10mΩ线阻之间的波动就很小。请问这也是不是不太合适?还有LDO输出的端接个一阶滤波怎么接合适?

网友A:
没看明白,要不画一个图。关心的应该是PLL处的电压,片内PLL就该直接接LDO反馈点,片外的补偿电容路径的电阻就当作电容的esr了,电感也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要不画一个图。关心的应该是PLL处的电压,片内PLL就该直接接LDO反馈点,片外的补偿电容路径的电 ...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