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环境用户认证(AD+autofs)

楼主(2022-12-04):
使用AD的原因就是统一linux和windows密码,密码不同确实很头疼,经常有用户会问密码,还有用户会将密码搞错,所以用AD统一管理会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如下:

一、 将centos系统加入AD域
1、安装工具:
yum install -ysssd realmd oddjob oddjob-mkhomedir adcli samba-common samba-common-toolskrb5-workstation openldap-clients policycoreutils-python
2、配置dns
3、加域:
realm join --automatic-id-mapping=no --user=administratoreda.local
4、修改为短用户名:
由于CentOS中默认使用完整用户名“administrator@example.com”,需要修改 /etc/sssd/sssd.conf 配置文件来达到使用短用户名的目的;

use_fully_qualified_names = False

fallback_homedir = /home/%u

重启服务使其生效;

systemctl restart sssd

加域成功后在linux系统中会自动生产UID和GID等信息,大部分AD用户会加很多windows组,在linux系统中的用户也会显示这些组;而且每个用户都能登录linux系统,对于IC公司来说存在一定的安全漏洞;我们可以在AD中设置用户的linux属性gidNumber和uidNumber这样就可以限制只有设置了linux属性的用户才能登录linux系统,而且在linux中用户group会比较干净只显示有gidNumber的group;另外也可以通过自定义uidNumber和gidNumber的方式将账号从nis或者ldap中迁移到AD中,做到用户的windows和linux的密码统一;要使用AD中的linux属性需要修改sssd的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中将ldap_id_mapping 改成 False,然后清理缓存重启sssd服务器(rm -rf /var/lib/sss/db/*)
二、 配置Autofs
AD也可以集成autofs服务,通过AD来统一管理Autofs配置文件,通过AD的ADSI编辑器来创建和管理Autofs配置文件,如下已挂载home目录为例:
1、在AD上用ADSI编辑器创建autofs OU
2、使用ADSI编辑器创建nisMap
cn = auto.master
nisMapName = auto.master
3、创建nisMap  atuo.home
cn = auto.home
nisMapName = auto.home
4、在auto.home 下创建nisObject(挂载点)
cn = /home
nisMapName = auto.home
nisMapEntry =-rw,hard,bg,intr,nfsvers=3,tcp 192.168.111.11:/home
8、auto.master CN 中创建挂载点指针,请右键单击 auto.master 并创建 一个新的 nisObject 对象
cn = /-
nisMapName = auto.master
nisMapEntry = auto.home
三、 修改sssd的配置文件,支持sssd管理autofs:

cat  /etc/sssd/sssd.conf

[sssd]

domains  = vastai.com

config_file_version  = 2

services  = nss, pam, autofs

[domain/eda.local]

ad_domain  = eda.local

krb5_realm  = EDA.LOCAL

realmd_tags  = manages-system joined-with-samba

cache_credentials  = False

id_provider  = ad

krb5_store_password_if_offline  = True

default_shell  = /bin/tcsh

ldap_id_mapping  = False

use_fully_qualified_names  = False

fallback_homedir  = /home/%u

access_provider  = ad

autofs_provider  = ad

ldap_autofs_search_base  = ou=autofs,dc=eda,dc=local

ldap_autofs_map_object_class  = nisMap

ldap_autofs_map_name  = nisMapName

ldap_autofs_entry_object_class  = nisObject

ldap_autofs_entry_key  = cn

ldap_autofs_entry_value  = nisMapEntry

清零缓存重启sssd服务

rm  -rf /var/lib/sss/db/*

systemctl  restart sssd

systemctl  restart autofs

查看autofs是否生效:

automount  -m

网友A:
VNC 帐号/密码可以统一管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NC 帐号/密码可以统一管理吗?

开源的vnc不行,商业的realvnc可以,就是通过linux认证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的vnc不行,商业的realvnc可以,就是通过linux认证的可以

turbovnc

网友B:
tigervnc-server也可以通过域账户认证的,不过需要修改配置,过程也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gervnc-server也可以通过域账户认证的,不过需要修改配置,过程也比较复杂

优秀 商业vnc百度一个key就搞定了

网友C:
一般windows加入ad,在dns都會有正、反解記錄,centos加入只會有正解無反解這個有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windows加入ad,在dns都會有正、反解記錄,centos加入只會有正解無反解這個有解嗎? ...

不是很清楚 我这边的正向解析也是手动加的

网友D:
这个有点高级,我感觉你这个搞定了,配合etx用起来相当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高级,我感觉你这个搞定了,配合etx用起来相当安逸

已经搞定了啊 ,可以用,正在将nis切过来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B:
tigervnc-server也可以通过域账户认证的,不过需要修改配置,过程也比较复杂

兄弟,这个能否展开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