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错误困扰孩子一天了,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佬吗?

楼主(2022-12-04):
这个错误困扰孩子一天了,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佬吗?

网友A:
如果不是model的问题的话,就是Spectre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B:
检查一下model文件和res的section是否设置正确?
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错误,比如电阻两端/单端悬空之类的

网友C:
把有使用到rppoly的instance, Q它们并都按一次default, 再重新调整width/lengt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有使用到rppoly的instance, Q它们并都按一次default, 再重新调整width/length试试?

还是不好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model文件和res的section是否设置正确?
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错误,比如电阻两端/单端悬空之类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model的问题的话,就是Spectre的版本太低了。

谢谢,应该是版本的问题,HSPICE就好使,spectre 就不行

网友:
model 里有readme 的,看看先

网友:
废寝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