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查看到两个不一样的结果

楼主(2022-12-04):
第一个是我在原理图界面看到的DC工作点,第二个是我在result broswer里看到的数据,两个的数据完全不一样,而且相差了很多数量级

我对R0的阻值进行了扫描,第二张图是扫描出来的结果,DC工作点是1K欧姆,只有几百纳安,扫描是从500扫描到1K欧姆,变成了十几微安

楼主:
这是我仿的R0阻值从800到1100的情况,才几百纳安

楼主:
然后我又从500仿到1100,结果就变成了十几个微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可以试试手动schematic改不同R阻值看一下DC点,最好看一下BGR有没有正常启动

网友A:
你的GND点没给电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ND点没给电压哦

请问GND电应该怎么给电压呢?我之前都是直接在vdd和gnd两个理想元件中间接一个电压源,不知道应该怎么给GN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