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动态比较器失调的问题

楼主(2022-12-04):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

1.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offset)和最小可分辨输入电压差这两个概念一样吗?不一样的话二者有啥关系?

如果一样的话,这个最小可分辨输入电压差具体指的是哪个失调,等效输入失调电压?还是失调电压标准差?数量级是多少呢。

2.导致比较器误判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怎么优化呢

楼主这块概念已经混乱了

网友A:
最小可分辨应该指的是input reference noise吧。offset固定的,好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可分辨应该指的是input reference noise吧。offset固定的,好校

那比较器出现误判的现象是这个input reference noise的原因吗?  还是offset的原因。   误判指的是出现比较错误的最小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较器出现误判的现象是这个input reference noise的原因吗?  还是offset的原因。   误判指的是出现比 ...

offset也会出现误判,不过offset是固定的,可以校准,而noise是随机的,没法校准,只能噪声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也会出现误判,不过offset是固定的,可以校准,而noise是随机的,没法校准,只能噪声整形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