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22-12-04):
如图,我想在红框里“on”的前面显示virtuoso的PID,请问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ciw的环境变量设置,没找到是哪个变量?

网友:
PID什么时候可以在CIW的banner里面显示过?

楼主(2023-04-19):
,把第一行加到.bashrc,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但是好像我不太行啊,可能我用的是Cshrc ,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