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 飞pin 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在virtuosoXL模式下 _vfpPlacePin()飞pin后 pin上没有label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线上有pin,没有lable,可以选择自动打lable

网友B:
你label 是display text 还是 label ex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label 是display text 还是 label exte?

Label 和text display都不行  飞pin后的结果就是  pin的metal drawing 层会保留  并且都飞到了对应的线子上    但是上面没有label了   调出来时的pin的是有label的 我用的是617的版本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之前用618是没问题的  tsmc40n  和bcd的都可以用

网友:
可以现在线上打上Lable,然后tools——creat pin from lab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上有pin,没有lable,可以选择自动打lable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