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61 Layout

楼主(2022-12-05):
现象:
       Fab仅提供了 51相关 TF ,无器件PDK库;
      版图工程师一直使用61工具, 现在想通过手动将51 TF 改成61 TF 完成项目并提交最终项目;

问题: 有大神们觉得这样操作可行么?目前FAB无反馈

网友:
帮忙翻了翻网上51转61的帖子。有的人建议:只做test是没问题的,做流片的风险要去评估,最好找厂家要。以下是链接https://bbs.eetop.cn/thread-636472-2-1.html

网友:
最终的PV是DRC/LVS和抽取寄生之后的后仿真,和版图工具版本还有TF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其实问题不大,只要你最终版图过了DRC/LVS这些最终的PV即可。其实就等于你们基于61的系统,基于FAB的设计规则,自己做了套PCELL。
只是如果PCELL做不好,或者说是TF做的不好,会很影响后面过PV的流程或者说降低速度。

---------------------------------------------------------------------------------------

简单说,保证你最终版图正确与否的不是工具和PCELL,而一定是PV(物理验证),即DRC/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