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输出负载电压怎么测?

楼主(2022-12-05):
CMOS负载高电平电压和TTL负载高电平电压,请问大佬,这种怎么测?

网友A:
输出接口此时应该是一个上拉的PMOS,外接一个电源,流过 spec 条件所要求的电流时,读一下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口此时应该是一个上拉的PMOS,外接一个电源,流过 spec 条件所要求的电流时,读一下电压是多少。
...

大佬,谢谢您的回复,但是还是有点不懂。请问上拉PMOS是栅漏接输出,源接外接电源吗?顺便再问一下,那TTL负载是不是挂一个npn还是pnp管?也是同样的接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