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打开virtuoso时,自动弹出LibManager窗口?

楼主(2022-12-05):
如题所述:

网友:
分享一下我在layout过程中快捷键的设置 https://bbs.eetop.cn/thread-602885-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网友A:
早上在浪漫的雨空间看到了这个,转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在浪漫的雨空间看到了这个,转发下

他这个好像是用快捷键在CIW窗口打开呀?我想在icfb的时候就打开

楼主:
可以了可以了,感谢!!

网友B:
.cdsinit 里加上
dmbopenlibbrowser()
你搜下这个命令,我没区分大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init 里加上
dmbopenlibbrowser()
你搜下这个命令,我没区分大小写

可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看

可以了,感谢!

网友:
+1+1+1+1+1

网友C:
envLoadFile(".cdsenv")  ;; Load Cadence environment
if( !member("-axlChildIdFlag" getShellArgs())
   ddsOpenLibManager() ;; Open Library Manager only on start-up
)

把上面的复制到.cdsinit里即可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C:
envLoadFile(".cdsenv")  ;; Load Cadence environment
if( !member("-axlChildIdFlag" getShellArgs())
   ...

按您的方法解决了,前面的方法我试了不太好用。谢谢!

网友D(2024-06-13):
引用 网友C:
envLoadFile(".cdsenv")  ;; Load Cadence environment
if( !member("-axlChildIdFlag" getShellArgs())
   ...

想问一下怎么找到cdsinit这个文件啊?只看到cds.li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怎么找到cdsinit这个文件啊?只看到cds.lib文件

隐藏文件,.cdsinit,没有的话,你自己创建一个。命名为.cdsinit,把代码放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