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后仿Corner问题

楼主(2022-12-0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后仿Corner不过的原因有哪些可能性,现在我的版图后仿只有一个Corner不过,但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后仿跑cornor不过的问题应该是咨询模拟电路工程师么,这边版图讨论区可能更多会去分析寄生参数问题,是否是提取设置错,激励给值有没有对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跑cornor不过的问题应该是咨询模拟电路工程师么,这边版图讨论区可能更多会去分析寄生参数问题,是 ...

是呀 模拟电路工程师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就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再回归到版图本身上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