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用哪种晶向的硅片,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2-05):
(无正文)

网友:
对于晶向,在40nm以前,CMOS工艺往往都是采用<100>晶向的衬底。到了28nm,为了最大限度地改善PMOS的迁移率,业界采用了<110>晶向的衬底。在这个方向上,PMOS沟道对压应力最为敏感,因而迁移率可以获得最大程度地提升。28nm工艺会采用源漏锗硅应力技术来优化空穴迁移率,在<100>晶向,可以获得约20%的提升。28nm最常用的是衬底就是300mm的带有轻掺杂p型外延硅(4um)的重掺杂单晶硅衬底,其晶面指数为(100),晶向指数为<110>,厚度约0.5mm。
BCD工艺中器件种类多,必须做到高压器件和低压器件的兼容;双极工艺和CMOS工艺的相兼容,尤其是要选择合适的隔离技术;为控制制造成本,必须考虑光刻版的兼容性。考虑到器件各区的特殊要求,为减少工艺制造用的光刻版,应尽量使同种掺杂能兼容进行。因此,需要精确的工艺模拟和巧妙的工艺设计,有时必须在性能与集成兼容性上作折中选择。通常BCD采用双阱工艺,有的工艺会采用三阱甚至四阱工艺来制作不同击穿电压的高压器件。BCD工艺依据不同制程用<110>晶向和<100>晶向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