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输入接电流而非电压的模式

楼主(2022-12-05):
输入信号是PD的电流,未经过pixel转电压,要对其进行直接量化,大佬们有方面的文章吗?

网友A:
应该是未经过TIA转化为电压吧?可以用TIA做,如果对噪声比较敏感,可以用一级积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未经过TIA转化为电压吧?可以用TIA做,如果对噪声比较敏感,可以用一级积分器。 ...

我设想直接用电流模式的SDM来实现,不知道实现120db以上的DR什么架构可行

网友A:
可以的呀,用一级integrator,然后后面就是普通的SDM。输入多通路么,是不是要考虑增量式ADC?
DR大概多少?1KHz以内?
SNR>120db可能有挑战,需要数字digital filter部分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呀,用一级integrator,然后后面就是普通的SDM。输入多通路么,是不是要考虑增量式ADC?
DR大概多少? ...

是需要增量式ADC,ADC本身要求覆盖近120db的DR,积分时间只有几十us,采样频率几mhz

网友:
PPG的应用?还是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