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unset和rule set冲突问题

楼主(2022-12-05):
calibre跑lvs 首次load自己设置的runset如下

但是第二次再跑lvs时,设置就会被rule里的开关覆盖掉,如下所示

rule里面setup如下

一般来说calibre GUI界面设置优先级大于rule setup,不知道这个工艺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开关控制的吗?

楼主:
帖子没显示图片,重新补一下。
calibre跑lvs 首次load自己设置的runset如下 屏幕截图 2022-12-05
但是第二次再跑lvs时,设置就会被rule里的开关覆盖掉,如下所示
rule里面setup如下
一般来说calibre GUI界面设置优先级大于rule setup,不知道这个工艺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开关控制的吗?

网友A:
你的runset里面看看是不是cmnCheckForModifiedRules

网友:
RUN SET 就是一个文件,你保存命名后,每次打开只需要点OK,那么它就自动导入该文件,该文件指向你保存的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帖子没显示图片,重新补一下。
calibre跑lvs 首次load自己设置的runset如下

打开LVS,调整好所有的LVS设置后,保存一份runset文件,  再次打开LVS, 加载这份RUNSET文件, check一下设置的设置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C:
根据你说的应该是runset的文件被覆盖掉了,你可以把保存的runset文件的改成只读文件,这样应该就不能被覆盖了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LVS,调整好所有的LVS设置后,保存一份runset文件,  再次打开LVS, 加载这份RUNSET文件, check一下 ...

runset是没问题的,每次第一次load runset都是我设置的样子,跑完一遍lvs再次跑的时候就会被覆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说的应该是runset的文件被覆盖掉了,你可以把保存的runset文件的改成只读文件,这样应该就不能被覆盖 ...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我以为你说的是重新load文件时文件的设置会变掉呢,你说的是第二次跑验证的时候会把设置好的东西变掉?如果是这样你只能看看软件上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开关,让它从文件读取设置,你的工具比较新,说不定增加了这样的功能,我们用的工具一直比较老没法给你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我以为你说的是重新load文件时文件的设置会变掉呢,你说的是第二次跑验证的时候会把设 ...

好的,多谢

网友A:
你看看是perferences里面设置了automatically load rules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perferences里面设置了automatically load rules file

没找到automatically load rules file这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unset里面看看是不是cmnCheckForModifiedRules

大神啊,把cmnCheckForModifiedRules设成0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啊,把cmnCheckForModifiedRules设成0就解决了!!!

这个是calibre的setting,不是virtuos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alibre的setting,不是virtuoso的。

我是在runset文件里面设置的,calibre gui有开关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在runset文件里面设置的,calibre gui有开关吗?

哦哦,明白了,在calibre里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