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锁相环为什么带宽大可以抑制VCO噪声

楼主(2022-12-05):
众所周知,VCO的噪声传递函数是高通型的,为什么大的带宽可以抑制高通型的噪声呢?可以理解为大带宽抑制高通型的带外噪声吗?谢谢!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PLL环路计算VCO和reference的相差并根据相差大小调整VCO的相位,这个过程完成的速度(即环路响应)与环路带宽有关。理想且极端的情况是,环路带宽无穷大,VCO和reference的相差计算出来后立即控制VCO相位,那么VCO的噪声就全部被抑制了(理想的reference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