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降噪的问题

楼主(2022-12-05):
不明白 deepnwell是怎么隔离降噪的   为什么信号线加两条shielding vss的线子也能起到防止串扰的影响  有大神科普一下吗

网友A:
NWELL与DEEP NWELL 构成一个闭合的盒子,阻断内外部噪声,Shielding VSS也是一样,通过物理隔离的方式阻断噪声的传播。可以看看有DEEP NWELL的剖面图。

网友:
看看design rule里的dnw剖面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与DEEP NWELL 构成一个闭合的盒子,阻断内外部噪声,Shielding VSS也是一样,通过物理隔离的方式阻断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