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折叠共源共珊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2-12-05):
小白一枚 想咨询下各位大佬 想设计一个3伏电压下的 增益能达到65dB的折叠共源共珊放大器 该怎么调节管子的宽长比呢 或者有没有资料可以参考怎么调节折叠共源共珊的呢

网友A:
可以参考gmoverid的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gmoverid的设计方法

感谢 除了gmoverid 还有其他参考的吗 我师兄和我说就这个方法只能稍微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除了gmoverid 还有其他参考的吗 我师兄和我说就这个方法只能稍微参考下
...

2Id/gm类似,见版主的贴子

网友B:
推荐B站up:请原谅我犯的错,折叠共源共栅讲得很好

网友C:
才疏学浅,也想总结一下最近自己的收获:
1.根据功耗要求确定电流,根据电流和vdsat的关系基本可以确定主支路两个电流镜的宽长比
2.cascode管子要求不高,调整bias电路使得上下两个电流镜的vds留有足够的裕量。
基本来说,管子工作状态都正确,达到65dB还是比较轻松的

楼主(2023-01-08):
引用 网友B:
推荐B站up:请原谅我犯的错,折叠共源共栅讲得很好

感谢我去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疏学浅,也想总结一下最近自己的收获:
1.根据功耗要求确定电流,根据电流和vdsat的关系基本可以确定主支 ...

感谢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