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个W/L=1u/10u的PMOS串联结构

楼主(2022-12-05):
如图,这个结构中采用了32个1u/10u的PMOS串联结构,逻辑上类似反相器,但是不太明白设计的考虑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输入电平不是railtorail,也可能是考虑延时

网友B:
等效就是1u/320u的管子。320u drc基本不支持,layout也不好画,所以拆开了吧。

网友C:
Long channel MOS ,  Large Res for delay ...

or reduce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效就是1u/320u的管子。320u drc基本不支持,layout也不好画,所以拆开了吧。

嗯嗯,加深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ng channel MOS ,  Large Res for delay ...

or reduce "current"

谢谢,现在大概明白了,应该是为了减小电流,让这个”反相器”下拉更快,上拉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输入电平不是railtorail,也可能是考虑延时

好的谢谢,应该是为了上拉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