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级运放的THD以及SNR提升方法

楼主(2022-12-05):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提升两级全差分运放的SNR以及THD

网友A:
想要提升THD可以从减小相对电流摆幅入手,可以提高通过提高运放的总增益实现,这里既可以提高第一级的增益,也可以提高第二级的增益,不过提高第一级的增益的话就把主极点频率变低了,相位裕度变差,需要调节密勒补偿电容让相位裕度恢复,进而会让带宽变小,效果不太好;增加第二级的增益效果会好一点,比较直接的方法是增大第二级的静态电流,这样的话相对电流摆幅下降较为明显,THD也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提升THD可以从减小相对电流摆幅入手,可以提高通过提高运放的总增益实现,这里既可以提高第一级的增益 ...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交调失真在搭建TB时,第1个频率的初始相位和第2个频率的初始相位分别设置多少,还有就是交调失真是不是对输出波形作fft分析,然后比如IMD3就关注2fin1-fin2或者2fin2-fin1这两个频率点在频谱中对应的纵轴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交调失真在搭建TB时,第1个频率的初始相位和第2个频率的初始相位分别设置多少,还有就 ...

对于THD的测量我是直接用Spectrum进行操作的,可以直接对输出的图像进行fft变换并计算结果,不需要对引起非线性的交调失真进行初始的设置,所以也不用设置初始相位这些参数,用Spectrum对THD进行计算时候会涉及到具体的计算几次谐波,要求不高的话一般全差分看3次谐波就好了,不过我一般会看到10次谐波以内的所有谐波分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交调失真在搭建TB时,第1个频率的初始相位和第2个频率的初始相位分别设置多少,还有就 ...

这个交调失真确实是对输出波形作fft分析,但IMD3除了关注2fin1-fin2和2fin2-fin1这两个频率点外还有2fin1+fin2和2fin2+fin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交调失真确实是对输出波形作fft分析,但IMD3除了关注2fin1-fin2和2fin2-fin1这两个频率点外还有2fin1 ...

嗯嗯,交调失真设置相位的话,两个输入信号的相位会要分别设置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交调失真设置相位的话,两个输入信号的相位会要分别设置多少啊?

我用的那个看THD的方法没涉及到这个参数的设置,所以这个问题给不了太多的建议,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那个看THD的方法没涉及到这个参数的设置,所以这个问题给不了太多的建议,不好意思哈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