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A 问题】VC Spyglass 在做CDC检查的时候,怎么处理异步fifo/握手这样的跨域逻辑呢?

楼主(2022-12-05):
电路的左边为625m domain,电路的右边为500m domain,中间由一个异步fifo来处理跨域逻辑。左边的data_in被认为是属于625m时钟域,这没有问题。但是右边的data_out被认为同时属于500m和625m时钟域。导致后续报了一堆的CDC问题。那么,在vc_spyglass 里,怎么来处理这个异步fifo更合适呢?

新人发帖,请大佬赐教。

楼主:
用的异步FIFO是DW库中的DW_fifo_s2_sf

网友(2023-08-01):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跨异步的话可以试试用set_parameter synchronize_cells “xx”,set_parameter synchronize_data_cells “xx”来约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