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电荷泵电流的选取问题。

楼主(2022-12-06):
我是输出832MHz的频率,参考频率16MHz。目前纠结电荷泵电流取30uA好还是40uA,在特定的环路滤波和相位裕度下,如果我的电荷泵电流比较大,那么滤波的C2电容就可以设计的大一些,如果电流小那么同样的环路带宽下C2就小一些。在带宽差不多的情况下, C2越大,对控制电压的纹波抑制能力也就越大,这样看选大电流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电流大的话,我发现LPF上的控制电压的纹波的幅度也大大增加了。对于这一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取更好。

网友:
你得考虑电荷泵的输出电流噪声